[求助] 求教达灵顿接法的三极管作用

楼主(2023-08-03):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这样的电路
一个放大器输入端由电流镜通过开关管接到三个NPN构成的达灵顿结构(圈起来的地方)
但是这个达灵顿结构的集电极和发射极都接地,像是做电容?仅仅需要电容不需要这么麻烦吧,不太理解,如果做二极管稳压似乎更合理?

求教各位大佬这各地方用途,万分感谢

网友A:
不会是用来检测温度的吧?三个VF叠加,增加温度敏感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用来检测温度的吧?三个VF叠加,增加温度敏感性。

不太理解能细说嘛?或者推荐点资料?关于这种形式用作测温的,谢谢!

网友B:
前面的反相器输入为高时,蓝线电位为3VBE,并且走不了多少电流。负温度系数电压,这电路估计跟温度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的反相器输入为高时,蓝线电位为3VBE,并且走不了多少电流。负温度系数电压,这电路估计跟温度有关系 ...

意思是相当于恒流源接二极管?由于电流较小保持二极管正向压降不变并且较小?比如一般导通要0.7但现在电流较小只有0.5这种?这样三个VBE也不会产生太大电压。温度变化时由于负温度系数会改变这个正向导通电压,可是为啥要用这种结构呢?仅仅是获得3倍的VBE嘛

网友:
我之前见过的MOSFET有类似的解法的主要是为了保护。保证电压在某个区间内,不会超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