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调节复位时间的POR电路

楼主(2023-08-03):
各位大佬好,本人刚从事模拟IC设计,最近在做可调节复位时间的POR电路,即给不同的数字信号可以有不同的复位时间,发现网上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甚少,特来此地求相关文献。希望热心的大佬帮帮忙,谢谢。

网友A:
por上升沿之后(此时电源电压ok),计数器开始计数,T_hold=计数的值N*时钟周期T;N做成可配置的即可,
周期T使用内部osc或者外部晶体产生都可以。

网友A:
debounce 时间可调,这需要什么文章?就是收到por信号,开始计数,记到N就复位,把N做成根据不同数字信号可选的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bounce 时间可调,这需要什么文章?就是收到por信号,开始计数,记到N就复位,把N做成根据不同数字信号可 ...

没明白你的意思,我是指复位信号的持续时间可调(图中T_hold),用数字信号来控制这个T_hold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上升沿之后(此时电源电压ok),计数器开始计数,T_hold=计数的值N*时钟周期T;N做成可配置的即可,
周 ...

明白了,感谢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