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射频版图中为什么要大面积铺地?如何铺地呢

楼主(2023-08-03):
virtuoso射频版图中为什么要大面积铺地?如何铺地呢

网友A:
地给高频回流提供路径,形成辐射平面,减少芯片辐射,过emc。其实射频芯片振荡电路部分包地,避免干扰其他功能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给高频回流提供路径,形成辐射平面,减少芯片辐射,过emc。其实射频芯片振荡电路部分包地,避免干扰其他 ...

请问在virtuoso中怎么铺地呢,哪些区域要铺呢?

网友B:
减少对sub 的couple,sub上的noise会couple到整个芯片,所以电感传输线下面重点要铺

网友C:
电感下面不能大面积铺地,会降低电感的Q值,影响电感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少对sub 的couple,sub上的noise会couple到整个芯片,所以电感传输线下面重点要铺
...

信号线下面铺地会不会形成电容造成信号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下面不能大面积铺地,会降低电感的Q值,影响电感性能

信号线下面铺地会不会形成电容造成信号泄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号线下面铺地会不会形成电容造成信号泄露?

会形成电容但是不会泄露因为你已经接地了。但是电感下面怎么铺都还是会漏一些的

网友:
信号线用顶层走,次顶层全铺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减少对sub 的couple,sub上的noise会couple到整个芯片,所以电感传输线下面重点要铺
...

前辈你好,请问有什么指标可以量化噪声通过衬底耦合到电感上吗

网友:
次顶层全铺满?那寄生电容得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前辈你好,请问有什么指标可以量化噪声通过衬底耦合到电感上吗

没有,仿真只能看Q,couple本质上是L的能量损耗。但实际上只有测试结果能反映shielding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仿真只能看Q,couple本质上是L的能量损耗。但实际上只有测试结果能反映shielding效果。
...

是的,很多人说,铺shielding可以屏蔽电感和衬底中的噪声,但是不知道怎么仿真这一说法,用什么东西去量化

网友E(2024-03-21):
引用 网友B:
减少对sub 的couple,sub上的noise会couple到整个芯片,所以电感传输线下面重点要铺
...

请教下,电感下面可以铺地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电感下面可以铺地吗

电感一般PDK会给出整个layout和对应的model,它的参数就是根据这个extracted出来的,一般是不会在下层放金属或其他器件的,这样会影响model的准确度。当然如果你经过流片验证,是可以根据验证结果自行修改版图的,但model就不保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感一般PDK会给出整个layout和对应的model,它的参数就是根据这个extracted出来的,一般是不会在下层放 ...

谢谢,学习了

网友(2024-09-26):
请问楼主解决铺地的问题了吗?

网友(2025-05-14):
引用 网友B:
会形成电容但是不会泄露因为你已经接地了。但是电感下面怎么铺都还是会漏一些的
...

为啥不会泄露啊,和地之间电容大了不是阻抗变小,信号直接从电容流向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