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改变finger时怎么让fingerwidth保持不变

楼主(2023-08-03):
umc工艺,原本finger=2,fingerwidth=2,totalwidth=4,我把finger改成4,fingerwidth就会变成1,totalwidth还是4,怎么让fingerwidth不变,使得totalwidth=8?

网友A:
需要改他pcell 的计算方式

网友:
这种事情对银狼来说不是易如反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改他pcell 的计算方式

这个工艺也太恶心了,改变finger,width也会变,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改他pcell 的计算方式

好麻烦啊

楼主:
改变finger,width也跟着变。。。。

网友B:
total width 能不能填  反过来填finger  和total width  自动计算finger width 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tal width 能不能填  反过来填finger  和total width  自动计算finger width 的 ?

totalwidth能填啊,totalwidth改了,fingerwidth会变,finger不会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talwidth能填啊,totalwidth改了,fingerwidth会变,finger不会变

那就可以啊 填好total width  和finger  自动计算fingerwidth    跟其他的填 finger  fingerwidth   计算 totalwidth 也没差   凑合用   要改的改 callback   代码都加密的

网友C:
自建电路上自己搞个总宽=单宽的的器件,然后调出来,需要多少个器件就把它们SD合起来不就好了,再把原器件XL关系删掉,关联上自己合SD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可以啊 填好total width  和finger  自动计算fingerwidth    跟其他的填 finger  fingerwidth   计算 ...

  • 我的意思是我只需要填finger数,fingerwidth是固定的,我改变finger,变的是totalwidth。台积和smic都是这样的。现在UMC,你改变finger,finger width也会变,totalwidth也会变,三个值都在变,太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建电路上自己搞个总宽=单宽的的器件,然后调出来,需要多少个器件就把它们SD合起来不就好了,再把原器件X ...

啥。。这么麻烦,还是台积和smic家的PDK好用,fingerwidth是固定值。

网友D:
额,这要不用一用m=4?差别蛮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这要不用一用m=4?差别蛮小的

啥,我要复制一个管子,改变他的finger做dummy用,他把我width也变了,我又得改一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啥,我要复制一个管子,改变他的finger做dummy用,他把我width也变了,我又得改一次。
...

不,我的意思是finger=4改成m=4,但是如果你说的版图的话又需要自己填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我的意思是finger=4改成m=4,但是如果你说的版图的话又需要自己填间距
...

我指的是版图里面

网友:
版图的话我能想到的只有mosaic能起相似效果了,但是这个得自己手动弄间距也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