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来看看这个经典放大器TL 070,不太懂

楼主(2023-08-03):
TL 070

Q1:①部分是什么作用啊,在好几个BJT放大器里都看到过
Q2:②部分作为这个运放的输出级,串联了两个电阻,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
Q3:输入器件由BJT换成JFET,因为BJT的转换速率不够(这是sansen的说法,如何理解BJT作输入器件会导致转换速率不够)

网友A:
class ab共漏结构,Vout被2中上npn和下pnp钳位。2中两管基级电位被1限制为一个VBE加RI,所以VOUT电压变化范围为RI。并且sink和source电流处理能力都不错,这种一般拿来做数字电源

网友B:
1)①部分是ClassAB输出的偏置部分;①②一起实现了ClassAB输出级;
2)②部分的两个BJT有输出功率要求,是多个Cell的并联结构,ballast resistance 镇流电阻有利与BJT的均匀导通和热稳定;
3)JFET做输入级具有高输入阻抗和小偏置电流,某些JEFT的噪音可低于BJT;关于输入级gm与SR的关系如下;一般的Miller Cc 补偿二级运放,SR=I/Cc, UGW=gm1/Cc; SR=(I*UGW)/gm1, 相同电流下,JFET的gm小于BJT,因而SR大,相同条件下选MOS管,相同电流下,gm也比BJT小,SR也大,呵呵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ass ab共漏结构,Vout被2中上npn和下pnp钳位。2中两管基级电位被1限制为一个VBE加RI,所以VOUT电压变化范 ...

不是很理解为什么Vout的变化范围是RI。只能看出输出级两个B极之间的电位被钳位成VBE+RI。能在详细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①部分是ClassAB输出的偏置部分;①②一起实现了ClassAB输出级;
2)②部分的两个BJT有输出功率要求,是 ...

能看懂Q3的答复,感谢。Q1和Q2的答复能在分析的细致一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理解为什么Vout的变化范围是RI。只能看出输出级两个B极之间的电位被钳位成VBE+RI。能在详细一点吗
...

输出级npn是不是向下钳了vbe,pnp是不是向上钳了vbe,这两管b级电压差vbe+RI。

仅提供一个想法,3楼大佬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看懂Q3的答复,感谢。Q1和Q2的答复能在分析的细致一点吗

1)建议看一下教材上的ClassAB 输出级的工作原理,两个NPN对互补输入NPN和PNP提供一个2Vbe的偏置,减少交越失真。两个二极管串联也可以,或者基于TanslinearLoop 的也是一种方式。楼主图上的偏置结构个人理解小信号等效电阻小,基极和发射极电阻还可起保护作用,温度升高,电阻升高,Vbe增加,管子导通增强,分流输出NPN管的电流,降低功率和发热。

2)镇流电阻的作用,电流大,电阻上的分压增加;或是发热导致电阻增加,电阻上的分压增加,分压增加,晶体管的发射极电压降低,电流减小,起到过流或过热保护的作用。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建议看一下教材上的ClassAB 输出级的工作原理,两个NPN对互补输入NPN和PNP提供一个2Vbe的偏置,减少交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