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在post_cts阶段做时钟树综合,同一条路径,时序差距巨大的问题。

楼主(2023-08-03):
工艺:0.18
目前阶段:ICC在post_cts阶段做时钟树综合,在3个scenario做优化:

遇到问题:同一条路径在不同scenario下,delay差距特别大,接近1ns。感觉很不可思议。我的design很小,不会出现很长的线。即使在不同的corner下,不至于有1ns的差距。想问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呢。谢谢
附三张图:2张timing path的具体信息。另外一张是path线在GUI界面的路径。

网友A:
一般port的时序都是过约的,不用太关系。你这个report需要知道input delay是啥,然后做完tree后,外部tree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port的时序都是过约的,不用太关系。你这个report需要知道input delay是啥,然后做完tree后,外部tree ...

这个port上设置了: input delay min -0.5   max 10。我们项目上最后要求把关于PIN上的最后也要fix掉。感觉很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port的时序都是过约的,不用太关系。你这个report需要知道input delay是啥,然后做完tree后,外部tree ...

最后管不管另说。但我确实理解不了,为啥同一条path。不同的Corner,工具计算出来的延时会差距这么大。足足有1ns.......

网友B:
事实就是这样,ss corner 和 ff corner的延时差3倍很正常,你打开两者的 .lib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实就是这样,ss corner 和 ff corner的延时差3倍很正常,你打开两者的 .lib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

嗯嗯 确实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