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P型LDO稳定性仿真

楼主(2023-08-03):
大家好   小弟目前在做一个PNP型LDO   目前在跑STB稳定性分析时,大环路是在FB点断开放iprobe   但里面还有一个小环路  就是N1 P1组成的小环路   目前大环路的STB仿真稳定性较好   但小环的STB不知道把iprobe放在哪里比较好   这个小环路是否需要分析他的稳定性呢?

PNP型LDO

PNP型LDO

网友A:
其实就是加了一级super source follower 让gate充电更充分 提升SR。代价就是op运放吃了一个Vdsat电压裕度。Super source follower的小环应该没有稳定性问题才对。如果一定要加的话,可以加在反馈的NMOS的N1的GATE吧。加在Drain端的话阻抗不是无穷大,可能不太准。

网友B:
小环路就是个负反馈,应该不用仿真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加了一级super source follower 让gate充电更充分 提升SR。代价就是op运放吃了一个Vdsat电压裕度。 ...

感谢您的回复,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要跑小环的stb,iprobe是放在N1管的gate端,这样的话FB这个大环路也带上一起跑了的,这样是否会影响准确性?或者LDO输出那挂了大电容和esr电阻等,这些负载需要一起带进去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环路就是个负反馈,应该不用仿真稳定性

目前是要求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要跑小环的stb,iprobe是放在N1管的gate端,这样的话FB这个大环路也带 ...

你的小环和大环没关系啊。这个小环跑的时候大环可以带着,其实无所谓。但是大环真的不影响的,你可以尝试改变下你大环的Cload之类的参数,你应该可以发现不会影响小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小环和大环没关系啊。这个小环跑的时候大环可以带着,其实无所谓。但是大环真的不影响的,你可以尝试 ...

目前仿真来看   带负载电容和不带其结果是不一样的   但两种结果均不理想   这个怎么分析啊?

不带负载电容和ESR结果

 不带负载电容和ESR结果

带负载电容和ESR结果

带负载电容和ESR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仿真来看   带负载电容和不带其结果是不一样的   但两种结果均不理想   这个怎么分析啊?
...

那你跑环路TRAN这边有振荡吗?有振荡就说明stb仿真结果正确,如果没振荡,说明stb仿真不对。总感觉这地方probe没加对啊。你这个小环应该就是超级稳的才对。我这边先自己跑跑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跑环路TRAN这边有振荡吗?有振荡就说明stb仿真结果正确,如果没振荡,说明stb仿真不对。总感觉这地方 ...

跑环路tran的负载电流切换的时候输出和这里的电压是没有震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跑环路tran的负载电流切换的时候输出和这里的电压是没有震荡的

你这个小环为什么DC GAIN能有110dB?正常来说,这个小环的DC增益只有N1这个NMOS才对。只有一个gmro。你是这个N1的length太大了吗?你首先应该降低这个小环的增益,然后稍微压一压这个小环的带宽。这样应该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跑环路tran的负载电流切换的时候输出和这里的电压是没有震荡的

如果确认PVT下没有振荡,大概率是仿错STB?可以把这个小环单独拉出来看下STB,也可以看下是不是bench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认PVT下没有振荡,大概率是仿错STB?可以把这个小环单独拉出来看下STB,也可以看下是不是bench搭的 ...

感谢回复哈
1.PVT下确实没有震荡的   无论是PNP的B端还是N1管的gate端都没有震荡发生    单独跑这个小环的STB如果不是把iprobe放在N1管的gate端那应该放哪里呢?目前除了在N1的gate端加一个iprobe器件外  其他的电路并没有改变。
2.如果单独拉出这个小环仿STB  是说把PNP管屏蔽掉吗?目前PNP的B端电流有几个mA或者100uA这样  电流变化对这里的dc值影响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小环为什么DC GAIN能有110dB?正常来说,这个小环的DC增益只有N1这个NMOS才对。只有一个gmro。你是 ...

这个N1的L只有0.6u   从输出带负载电容和ESR仿真结果看   PM在31kHZ的时候已经是0下了   如果要在这之前增益降到0   N1的gate端加入的电容要非常大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N1的L只有0.6u   从输出带负载电容和ESR仿真结果看   PM在31kHZ的时候已经是0下了   如果要在这之前 ...

你先想想为什么小环跑出来gain是110dB吧。这不合理。然后可能PNP管的B级抽流过大导致对小环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想想为什么小环跑出来gain是110dB吧。这不合理。然后可能PNP管的B级抽流过大导致对小环有影响? ...

这里的gain如果忽略掉上下电流源的电阻和BJT的RBE    就是gain=gmN1*roN1*gmP1*roP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的gain如果忽略掉上下电流源的电阻和BJT的RBE    就是gain=gmN1*roN1*gmP1*roP1
...

是,我看了下。这个环应该断在P1的source端,他是P1 source端到P1的drain 然后再从N1的GATE到N1的DRAIN这样看。增益确实是gmro^2。你要不然就把偏置拉出来,单独跑小环呢?probe放在P1的source端连到N1的DRAIN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看了下。这个环应该断在P1的source端,他是P1 source端到P1的drain 然后再从N1的GATE到N1的DRAIN这 ...

加个1G的电阻把PNP的B端和N1管断开   然后在N1的gate端或者P1的S端加iProbe的增益和相位都满足要求的    这个是单独跑小环OK    如果考虑到PNP的B端注入电流就要加入大环了  那样就很复杂了  目前我就堵在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1G的电阻把PNP的B端和N1管断开   然后在N1的gate端或者P1的S端加iProbe的增益和相位都满足要求的     ...

你说的第一种方法感觉还是比较合理的啊。因为小环完全独立大环的。如果隔开了没有stb问题应该就是对的。毕竟你仿真tran也没有stb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