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个放大器的课程作业,有大佬提点一下吗?

楼主(2023-08-03):
要求设计一个全差动放大器,工艺是TSMC 0.18um CMOS

指标如下:

楼主:
考虑到swing要求比较大,开始的想法是用folded-cascode的结构,初步计算后发现gain不够,于是想采用folded-cascode+gain boosted,也就是如下结构:
根据GBW>600M的要求,由GBW约等于gm1/CL, 推算出gm1>3.77mS
但是仿真结果显示,在保证Vgs-Vth = 150mV的情况下,gm1 = 3.8mS所需要的Ids1为450uA, 则ISS = 900uA,如此一来考虑到还有Id5,Id6以及两个Aux放大器,功耗小于2mW的要求似乎无法满足。
求问大佬们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根据摆幅看,应该用两级运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