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stb仿真出现了问题(求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2023-08-03):
如图,该testbench仿真得到的环路增益波形明显有问题,但是我找不到具体哪里出了问题,求各位家人们帮忙看看!!

楼主:
波形图

仿真设置

网友A:
是想通过R20和R2的比例确定运放增益么?
那么R20和R21都接地这个做法好像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想通过R20和R2的比例确定运放增益么?
那么R20和R21都接地这个做法好像有问题啊 ...

的确是想通过R20和R2的比例确定运放增益,R20和R21两个电阻都接地具体有什么问题呀,能麻烦您展开说说吗?我想的是把拉扎维书上这个电压电压反馈接成全差分的形式。

网友B:
应该要把接地的两个电阻接输入信号,就是接地的那头接输入信号

网友:
全差分会有共模电平的问题,可能需要把这两个电阻都接到共模电平而不是GND,具体的接法可能要找一找论文,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直观的来看,两个电阻上的压降分别是400mV和600mV,那这两端显然不平衡。

网友:
输入和输出共模点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要把接地的两个电阻接输入信号,就是接地的那头接输入信号

1. 您好,我把电阻接到输入之后确实曲线变正常了,但是放大器输入端的直流工作点就不是500mV了,有必要让输入输出最好都在理想的共模,也就是1/2VDD附近吗。2.仿真得到的差模和共模增益都是-42dB,感觉不对,怎么样调整可以变成正的呀。

网友B:
输入共模电平不是自己给的么,增益是负的,你检查下运放输入输出极性对的上不。另外你这个共模反馈的点在哪,我好像没看到。
贴一个刚论坛里找的资料,你看看。

eetop.cn_全差分仿真方法 (1).xlsx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共模电平不是自己给的么,增益是负的,你检查下运放输入输出极性对的上不。另外你这个共模反馈的点在哪 ...

您好,运放内部就是两个反相器构成的伪差分电路,我检查了一下极性没有问题。另外还没有加共模反馈电路。就是想单独验证这个电路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