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BCD90nm 工艺求助

楼主(2023-08-04):
有没有前辈做过smic90nm BCD工艺的I/O,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rule  特别的层?rundrc lvs 有没有需要留意的Option 以及优化方案。希望有经验的前辈能给点建议。

网友A:
如果你参考Fab给的IO的话,它大概率是CUP(chip under pad),可以自行设计,把I/O的驱动电路及ESD部分与PAD分离开。特别注意的RULE就是latch up的rule。还需要注意整个I/O的pitch及边缘设计

网友B:
没做过SMIC的BCD,但是做过T家的,高压应该都差不多,建议你把接IO的模块连上PAD跑一下DRC,小心latch up和ESD的一些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参考Fab给的IO的话,它大概率是CUP(chip under pad),可以自行设计,把I/O的驱动电路及ESD部分与PA ...

感谢不吝赐教。latch up的rule已经查到了。有没有一些更细节的东西要注意 比如io之间的拼接 可以共用最外圈的pring吗?(之前画的非bcd的io是这样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SMIC的BCD,但是做过T家的,高压应该都差不多,建议你把接IO的模块连上PAD跑一下DRC,小心latch up和 ...

感谢答疑  目前还处在准备阶段 来寻下山,望下风,看看有什么要注意的,画的时候能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不吝赐教。latch up的rule已经查到了。有没有一些更细节的东西要注意 比如io之间的拼接 可以共用最外 ...

边缘设计的目的就是便于拼接,一切从简化的目的就是边缘简单不用Filler去拼接。一般在边缘的RING都是衬底,可以随便拼接。重要的肯定都在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