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在postroute阶段后,通过verify_drc发现很多DRC违例,不懂该怎么修

楼主(2023-08-04):
各种类型的drc都有

我知道很多是假错,但是我没办法判断哪些是假错,哪些是真错
另外,如果是假错,我修了也没有影响吧?
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修,有没有人可以总结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一般PR 工具都可以自动修掉金属走线的DRC ,如果出现大量DRC 不修,超1万,
首先检查SDC 约束是否合理:1. 约束是否有互相冲突形成错误的,2. 约束条件是否过严导致面积资不足,3. scan 模式是否约束过严 4. library 使用是否合适;以上都会影响到具体面积资源的使用。
看看是否一开始 定义的面积就是不够的。
如果是latch-up 需要在布局时要加上TAP 器件(如果门电路里面器件没有body 接触时需要加)
antenna 的话以gds 对应的DRC (里面的antenna )验证为准,工具的判断机制不一样,PR工具会有个别误报。

网友A:
作为一个模拟版图工程师来看这个问题,我在帮助数字电路设计工程师解决DRC问题时是将gds导入用layout、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模拟版图工程师来看这个问题,我在帮助数字电路设计工程师解决DRC问题时是将gds导入用layout、 ...

跑DRC,然后遇到的好几个类型的DRC问题都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有遇到POLY SLOT一条长线 中间断开了0.005的距离,那么这个问题通过手动的去修补一下就能解决了。也有遇到全体的VIA3生成的尺寸大于RULE,通过修改脚本解决了。

网友B:
所谓假错必须要有vendor提供的waiver list才可以忽略,如果能修当然可以修。
如果是PR layout eco route修不了要手修,那肯定得你熟悉PR工具的编辑命令及熟练地修改net/via shape的属性
如果是analog layout那就更简单了,本身shape没有net属性还可以任意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DRC,然后遇到的好几个类型的DRC问题都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有遇到POLY SLOT一条长线 中间断开了 ...

我现在的问题是不懂得具体分析,比如短路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短路了,然后也不知道删什么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假错必须要有vendor提供的waiver list才可以忽略,如果能修当然可以修。
如果是PR layout eco route修 ...

命令我都知道,但是不懂得具体怎么修改这些drc,不知道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不懂得具体分析,比如短路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短路了,然后也不知道删什么线 ...

DRC没有短路问题,短路问题是L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没有短路问题,短路问题是LVS

metal short不是drc问题吗?

网友:
先看发生drc的错误在哪个层,select之后只看相关层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好绕线、距离过小等等),然后通过挪动cell再ecoRoute或者手动连线的方式,之后再检查一下drc

网友A:
引用 楼主:
metal short不是drc问题吗?

关于metal的DRC问题只有 金属线宽,金属间距,金属面积,金属面积过大需要加SLOT,金属密度,金属与孔的间距 这几类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metal的DRC问题只有 金属线宽,金属间距,金属面积,金属面积过大需要加SLOT,金属密度,金属与孔的 ...

楼主说的应该是pr工具中看到的drc,short之类的也会被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应该是pr工具中看到的drc,short之类的也会被报出来

明白,但是我回复他的前提是导GDS进来用calibre跑的drc

网友:
有drc rule 的去check design, 没满足rule的就会报drc。  要看懂rule 才会修,一般都是挺好理解的

网友:
pr修一般就是删线然后ecoroute 重新走这条线,再或者放blockage之类的阻止某些线走这个区域。如果pr解决不了那只能去virtuoso中手修了,修drc和分析drc跟模拟版图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