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tb仿真的探针应该加在哪里?

楼主(2023-08-04):
1. stb仿真的探针应该加在哪里呢,1还是2还是3, 有什么区别吗?
2. 仿真差模响应和共模响应时,探针的位置是不是要改变呢?

网友:
我觉得应该加在1处,因为添加一个probe就可以断开差模和共模两个环路,探针的位置不需要改变,只需要在地下选择就可以,有个common,还有个different,只需要选择就可以查看共模相位裕度和差模相位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