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tb仿真的探针应该加在哪里?

楼主(2023-08-04):
1.stb仿真的探针应该加在哪里呢,1还是2还是3, 有什么区别吗?
2.仿真差模响应和共模响应时,探针的位置是不是要改变呢?

网友A:
8月7日更新
   文档其实是照猫画虎,通过ac仿真来对比stb的probe插入位置是否正确,原理性的分析缺乏,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反馈原理性的讨论来完善这个全差分仿真,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
可以自己动手仿真验证一下。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有想法一定要反馈我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动手仿真验证一下。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有想法一定要反馈我呀。 ...

好像打不开,是什么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动手仿真验证一下。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有想法一定要反馈我呀。 ...

我也打不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打不开,是什么格式的?

excel  试试改改名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动手仿真验证一下。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有想法一定要反馈我呀。 ...

这个文档好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动手仿真验证一下。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有想法一定要反馈我呀。 ...

感谢分享,资料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xcel  试试改改名字

是excel也许我的版本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文档好实用

有思考一起交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excel也许我的版本太低?

重新在下一下 我刚换了一下附件,我的用的wp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在下一下 我刚换了一下附件,我的用的wps。

可以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动手仿真验证一下。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有想法一定要反馈我呀。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动手仿真验证一下。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有想法一定要反馈我呀。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动手仿真验证一下。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有想法一定要反馈我呀。 ...

您好,有几个问题想问您:
1. 这两张图中的CMDM1为什么都是只分析第一级的共模响应?明明第一级断开了两个环路(第一级共模反馈环路和第二级从输入到输出的环路)。而第二张图只断开了共模反馈环路)

2. 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我在帖子问题里发的那张图片,探针的三个位置的选择。如果只分析单个放大器的共模响应,探针位置应该加在哪里?如果分析放大器+CMFB的共模响应,探针位置加在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动手仿真验证一下。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有想法一定要反馈我呀。 ...

请问:"iprobe选择vinj"是什么意思?analoglib库中没有diffstbprobe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iprobe选择vinj"是什么意思?analoglib库中没有diffstbprobe是什么情况呢?
...

diffstbprobe是仿真差模的,可以使用CMDMprobe来仿真

网友:
1.第一级我的理解只需要分析共模就可以了,差模其实分析在第二级处的就够了,第二级处不是说分析的就只是第二级,
  是整个两级运放都包括的,其实我在做电路的时候,第一级的共模也没分析过。。。只是针对第二级,或者说整体。
2.仿真的时候,看我的文档里面有一个最优的位置,在那个位置中,CMDM设置为 -1就是差模仿真,+1就是共模仿真。其他位置可以以这个最优位置为参考,仿真观察一下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iprobe选择vinj"是什么意思?analoglib库中没有diffstbprobe是什么情况呢?
...

iprobe选择vinj"是什么意思?  ------------stb的仿真需要选择probe,需要进入cmdmprobe内部选择。     后面那个问题 我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