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角仿真125℃下ff和fs增益下降较大,该如何修改呢?

楼主(2023-08-04):
-40摄氏度下都正常,但是到125摄氏度ff和fs下降最多,sf也有下降,这样我要如何修改才能在高温下使增益恢复?

网友:
插眼,这种对极端corner的改善分析 我也很头疼

网友A:
你的运放是什么结构的,PMOS做输入对管吗?还是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运放是什么结构的,PMOS做输入对管吗?还是NMOS

这种的

网友A:
你把输入管NMOS的length加大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输入管NMOS的length加大试一下

我检查了静态 工作点第一级没问题,主要是第二级cmfb2电路和与其相连的PMOS管进入线性区,但是我扫描其尺寸发现当PMOS进入饱和区,下面的NMOS就进入线性区,不知道该怎么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检查了静态 工作点第一级没问题,主要是第二级cmfb2电路和与其相连的PMOS管进入线性区,但是我扫描其尺 ...

是不是你下面PMOS管Vdsat设计的裕度有问题,你那个PMOS管tt室温下的vdsat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下面PMOS管Vdsat设计的裕度有问题,你那个PMOS管tt室温下的vdsat是多少
...

PMOS管tt室温下

网友C:
高温下Vth增大,你的电压裕度不够了吧。可能你这个结构supply或者分配到每个管子的额度太低了。最后在高vth下就是没办法。你可以尝试用用ulvt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温下Vth增大,你的电压裕度不够了吧。可能你这个结构supply或者分配到每个管子的额度太低了。最后在高vth ...

我也觉得是这个结构没办法在高温下正常,你所说的ulvt具体要怎么使用?有没有一些资料可以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