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环栅的问题,求大佬解惑

楼主(2023-08-04):
自己画的连接处是2um 正方形长宽是6,里面打孔的长宽是2,这种要怎么画,宽度要如何计算,求大佬解惑
现在这个跑出来LVS是98um

网友:
不清楚,等答案。。或许和识别层有关?

楼主:
这是在深N阱里面做的,单个加延伸LVS跑出来w是17um,不知道是不是和里面连接处有关系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在深N阱里面做的,单个加延伸LVS跑出来w是17um,不知道是不是和里面连接处有关系 ...

这个是单个的

网友:
简单的估算应该沿gate中心去量,单个值应该是16;但这个值也是不正确的,17也不正确

楼主:
我想了一下,生效的应该只有正方形那一块,连接处应该是不生效的,那就是16×6=96,不知道为什么把从active连出来的这一段给算上了,1边算了1um。应该是工艺LVS检查对这种环栅器件算法上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了一下,生效的应该只有正方形那一块,连接处应该是不生效的,那就是16×6=96,不知道为什么把从active ...

建议每一层打开看一下

楼主:
poly识别只和active area 有关,没必要每层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poly识别只和active area 有关,没必要每层都看

那就不知道了,等大神来解答了,我第一次见环栅的问题,考虑的不全面。可以看一下design rule有没有相关剖面图或者看一下lvs验证文件识别环栅W值的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没?

楼主:
目前没有什么比较准确的说法,但按照版图艺术里环栅那一节,实际生效的应该只有漏周围一圈是有效的,连接处应该不算,工艺检查这个基本差不多,目前没有发现LVS检查这个的是那一部分

网友(2024-06-08):
引用 楼主:
目前没有什么比较准确的说法,但按照版图艺术里环栅那一节,实际生效的应该只有漏周围一圈是有效的,连接 ...

麻烦问下,关于环栅宽长的具体测量方法有结果嘛

楼主:
起效果的差不多就是那一圈中线,不过现在工艺厂的规则文件会把其他的给识别上

网友(2024-08-06):
环栅区域有专门的识别层吗

网友(2024-11-22):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