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我的THD测出是0%?

楼主(2023-08-04):
为啥我的THD测出是0%?

楼主:
大佬们,哪个DFT测出来的效果好?

楼主:
我这是输入信号没给好?还是FFT仿真设置没有调对,有大佬解答一下吗?

楼主:
首先这是个bootstrapped_switch电路,输入频率是10kHz,采样频率是20Mhz,DFT仿真还是有部分地方没有搞明白,所以目前不清楚为啥我的THD会测出是0%。有大佬能解答一下吗?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因为你的harmonic那一项设置是1,你想观测多少次谐波就设置多少,比如说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harmonic那一项设置是1,你想观测多少次谐波就设置多少,比如说7

感谢大佬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harmonic那一项设置是1,你想观测多少次谐波就设置多少,比如说7

大佬,我做FDT的时候,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采样个数、以及谐波设置多少才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做FDT的时候,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采样个数、以及谐波设置多少才合适?
...

这个要满足相干采样定理,看你的波形应该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满足相干采样定理,看你的波形应该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的

大佬,哪我应该怎么调?怎么设参数才能满足相干采样定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哪我应该怎么调?怎么设参数才能满足相干采样定理

采样频率和输入频率fin=fs*m/n;m是质数,n是2的N次方,N是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频率和输入频率fin=fs*m/n;m是质数,n是2的N次方,N是位数。

那如果我的采样频率是20Mhz,M我应该取多少?N又取几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的采样频率是20Mhz,M我应该取多少?N又取几位?

你的预期是多少位,N至少等于大于你的设计预期,M要根据你的输入频率范围来定,你总有个应用场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预期是多少位,N至少等于大于你的设计预期,M要根据你的输入频率范围来定,你总有个应用场景的
...

预算位数应该是10位左右,因为要应用在10位的SAR ADC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这是个bootstrapped_switch电路,输入频率是10kHz,采样频率是20Mhz,DFT仿真还是有部分地方没有搞明白 ...

你把n改成1024,采样频率20MHz,M取3,输入频率是3*20M/1024去跑trans,做DFT的时候把FFT input method改成calculate start time,下面选项按以上取值填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n改成1024,采样频率20MHz,M取3,输入频率是3*20M/1024去跑trans,做DFT的时候把FFT input method改 ...

感谢大佬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n改成1024,采样频率20MHz,M取3,输入频率是3*20M/1024去跑trans,做DFT的时候把FFT input method改 ...

结束时间一直调不对,而且要挂窗口吗?我用的是矩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束时间一直调不对,而且要挂窗口吗?我用的是矩形

sample cout/Freq,的Freq改成f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ple cout/Freq,的Freq改成fs

这FFT仿真出来的效果是不是太理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ple cout/Freq,的Freq改成fs

大佬,这些都是论文里的FFT结果,为啥感觉和我差异这么大?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FFT仿真出来的效果是不是太理想了?

你改一下dft的输出格式,改成db,这种跟你的电路结构有关系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一下dft的输出格式,改成db,这种跟你的电路结构有关系 的

大佬,我在采样出来的结果上找了一个平稳没变化的点,然后在做FFT发现,这结果是不是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