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动态比较器的L的选取

楼主(2023-08-04):
目前小弟在设计一个动态比较器,两级的。对于动态比较器的L的选取没有太好的概念,希望各位大神提供一些思考的角度作为参考 谢谢大神们

网友:
数字电路,L就按工艺最小尺寸的来设置。

网友:
可以从offset(面积),速度(功耗)等方面综合考虑一下

网友(2024-12-29):
應該關係到使用的時間,若時脈快則L用小來做觀察
但也有關係偏移電壓的考量  以做取捨

网友(2025-04-28):
工艺库应该有管子阈值电压的偏差,栅长一般就是最短的,然后看管子的失配最大值,从而计算出管子的栅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