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 中的stability summary

楼主(2023-08-04):
stb仿真 中的stability summary中的gain marginh和gain frequency是什么意思?以及多大合适呢?

网友:
phase margin:环路增益下降为0dB时的相位,通常大于60°。
gain margin:相位裕度下降到0°时的环路增益,通常远小于1,很少参考。

网友:
gain margin也要看的,最好大于10dB。

网友:
一般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够了就行了

网友:
gain margin >10dB
phase margin >50deg pre-layout all PVT cor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