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带有upf的design,综合后write的新upf为空

楼主(2023-08-04):
第一次接触 upf 脚本,新人小白一枚,求各位大神解惑!

项目情况:
top 层里面有一个PMU模块需要常开,也即其它部分掉电时,PMU模块不掉电;另外PMU和其它部分电压一样。
脚本如下(下图省略了isolation配置):

check_mv 和 vclp 都是 0 warning 0 error,设计中隔离cell插入成功,但写出来的新upf为空,后续dft没法做,会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你这是golden upf flow, supplemental upf为空那后续只用golden upf就行了(也就是你原始的u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golden upf flow, supplemental upf为空那后续只用golden upf就行了(也就是你原始的upf)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