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ilog中生成latch的问题

楼主(2023-08-04):
  1. always@(posedge clk)begin
  2.       if()

  3. end

这样的逻辑里面,不写else会导致latch吗?

楼主:
是只有always写组合逻辑的时候不加else时才会生成latch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只有always写组合逻辑的时候不加else时才会生成latch吗?

是的,或者组合逻辑信号赋值给自身也会生成l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