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report中的removable属性表示什么

楼主(2023-08-04):
DC的report(比如report_reference)报告的属性中有removable:

Attributes:
    b - black box (unknown)
    r - removable

reference是libcell时,有些libcell的属性会被标记为removable,想请教一下:
(1)removable属性表示什么?
(2)标记为removable的libcell后端会做什么处理?

网友A:
(1) 复杂单元可以移除以降低复杂度,优化面积和时序
(2) 有没有这个属性没有区别,后端都可能做逻辑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复杂单元可以移除以降低复杂度,优化面积和时序
(2) 有没有这个属性没有区别,后端都可能做逻辑优化 ...

请问复杂单元在liberty库中用什么标志?

实测了一下,liberty库中多输出的属于removable,multibit reg也属于,但multibit icg reg却不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