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为sch中的inst创建指定端口wireStubs的skill脚本

楼主(2023-08-04):
思路来至:

求助!如何用skill提取出来当前电路所有symbol的pin信息  并在固定pin上画线连一起
https://bbs.eetop.cn/thread-953570-1-1.html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作用:如题
用法:在CIW窗口load CreateWireStubs.il脚本,然后用CreateWireStubs()调用。可先选中inst,然后执行脚本或者什么都不选,执行脚本。

脚本中的nameList=list("YN" "B")中的“YN"、"B"就是想要指定的端口,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照着格式增添删减,其它代码不用动。

607 Bytes, 下载次数: 61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更新版。

可以直接在调用的时候输入想要指定的端口了,不需要改动文件。
调用格式如:CreateWireStubs("GS") 或CreateWireStubs("GS" "VS") 或者添加更多的指定端口

625 Bytes, 下载次数: 73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A:
缺少这个schHiCreateWireStubs()函数吧

网友:
谢谢大佬,救了我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这个schHiCreateWireStubs()函数吧

我用的环境是IC617,IC51估计不行,IC617往上没这个函数了吗?可以自己找类似的函数替换

网友:
我想问一下 这个和选中symbol,然后在按下空格键 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嘛?

网友B:
这个会出 create pin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会出 create pin嘛

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调用的函数一样),我只是做了一个精细化,能精确到指定的端口。这个脚本不会生成pin,不是所有的net都要生成pin,所以我没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调用的函数一样),我只是做了一个精细化,能精确到指定的端口。这个脚本不会生成pi ...

感谢~

网友:
没看懂,这个是干啥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调用的函数一样),我只是做了一个精细化,能精确到指定的端口。这个脚本不会生成pi ...

大佬,让所有net生成pin该怎么写啊,或者是让指定的wire name生成p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让所有net生成pin该怎么写啊,或者是让指定的wire name生成pin

如果想靠手动选取就用geGetSelSet(),不然就从当前cv获取所有net的信息,然后用foreach()对所有的net信息遍历,得到netName,有了netName就可以用schHiCreatePin()之类的pin生成函数创建了

你可以参考我上一个帖子中CountLines.il的那个脚本,前面的代码直接用,后面得到的netSigNameList就是所有你想生成的pin名字的list,然后自己加点代码对这数据处理一下就OK了

网友(2023-09-09):
谢谢,帮大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