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k_join_none和fork join_any不能引用interface信号

楼主(2023-08-04):
最近使用C家仿真器发现fork...join_none和fork...join_any里面不能引用参数的问题
原因是fork...join_none/any中语句不能确定引用变量的生命周期
包括interface的引用,属实被困住了,历史遗留的代码好多都是这种写法,现在都不能实现了
哪位大佬解决办法

网友:
目前的sv标准是不能在fork join_none或fork join_any内使用引用变量。为什么不把函数任务做成类的方法呢?或者写在program中也行,这样可以就改变类变量或程序变量,也可以使用传入类或程序块内部的虚接口。
另外IEEE SystemVerilog 1800标准将更新,里面可能更新一些features,有一个是移除了reference作为参数传递的限制:成为非阻塞赋值的对象;出现在force语句中;出现在fork join_none或fork join_any中。但是该引用变量要声明为sta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