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设计一个传输门和一个反相器,使得二者延时pvt下精确匹配

楼主(2023-08-04):
向各位大佬求助,一个模块:一输入A,两输出B,C,要求仅考虑数字逻辑:B=A,C=A非,当A输入方波时,要求两输出端延时在PVT下要精确相等,应该如何设计呢,如果做一个轨到轨单转差放大器感觉太复杂成本太高了,这个能用少量管子实现吗?我想的是输出B和输出C的电路必须要有相似的结构。请问各位大佬有啥建议没

网友A(2025-09-29):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呀,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呀,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最后还是直接一个过反相器,一个过传输门,然后两个输出用两反相器交叉耦合了下

这样做不到精准匹配吧  发表于 前天 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