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zavi书上的OSC怎么振荡不起来?

楼主(2023-08-04):
如图,maxstep也设置了,但是输出结果就是振不起来,始终为VDD

网友A:
电源VDD横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VDD横为高?

是的!

网友B:
transient仿真?给一个初始条件,XY一个1 一个0 试试,再不行就提高VB

网友C:
同意4楼看法,需要加初态,类似于DFF触发器的复位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nsient仿真?给一个初始条件,XY一个1 一个0 试试,再不行就提高VB

是initial conditio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4楼看法,需要加初态,类似于DFF触发器的复位信号

嗯嗯,可以了,但是波形振荡会收敛是什么情况?或者说振幅越来越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可以了,但是波形振荡会收敛是什么情况?或者说振幅越来越小了

说明你设计的电路在提供负阻的部分 等效跨导不够,使得震荡过程中能量的衰减大于负阻提供的能量。可以试下增大交叉耦合管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你设计的电路在提供负阻的部分 等效跨导不够,使得震荡过程中能量的衰减大于负阻提供的能量。可以试 ...

可是我的增益做得每级都有十几了,还是会振荡衰减,只不过衰减的速度慢一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增益做得每级都有十几了,还是会振荡衰减,只不过衰减的速度慢一点了
...

增加尾电流

网友C:
你好,系统趋于稳定状态说明负反馈大于正反馈,建议增加正反馈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nsient仿真?给一个初始条件,XY一个1 一个0 试试,再不行就提高VB

1、正如老哥的说法确实起振了(给个初始值X=1 Y=0),但是为何X和Y是同相的?
2、好像输出的振幅跟初始条件关系很大啊,X给1和2,振幅就差了很多,这是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系统趋于稳定状态说明负反馈大于正反馈,建议增加正反馈增益

嗯现在OK了,但是输出波形同相了是怎么回事?

还有为什么这个振幅不受R的值控制,而是变成受X和Y的initial condition的值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尾电流

而且为啥X总是需要慢慢起振,而Y往往直接就具有很大的振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