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is-ami建模

楼主(2023-08-04):
请教各位下,当前ibis-ami模型建模一般都用什么软件建模的

网友A(2023-11-03):
systemvue  这款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stemvue  这款可以

请问这款是免费的吗

网友:
我用的软件没那么多,一般如果是简单电路的话sigrity t2b可以搞定,然后用ads验证,如果是复杂电路的话,我现在的做法是手动收集仿真数据,然后用matlab处理数据,手写.IBS文件且把数据放在文件里,然后模型放在ads里面验证
如果建模的时候遇到困难,可以看我的贴子,应该会对你有帮助
分享贴-Serdes芯片IBIS-AMI建模 信号完整性SI仿真 - 仿真模型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友(2024-07-17):
1.可以用ansys的SPISim,下面是教程
https://www.oldfriend.url.tw/ansys_ch_SPISim.html
2.也可以用Agilent的SystemVue,下面是教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J3He1Se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