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nadgap中β的影响如何考虑

楼主(2023-08-05):
如下图中题目(该题目选自拉扎维习题)

参考答案中认为流过R1和R2的电流为[VTlnN/R3]*[(β+1)/β]。不理解
如图中第①部分[VTlnN/R3],指的应该就是流过R2和R1的电流吧,为什么还要再去乘以第②部分[(β+1)/β]?
我感觉答案应该是想说第①部分[VTlnN/R3]=IC,而流过R1和R2的电流等于IE,所以才乘以第②部分[(β+1)/β]。可是这里明显第①部分[VTlnN/R3]=IE啊
不知道是我的理解有问题还是答案错了。
如果答案对的,能解释一下我的问题吗
如果答案错了,这个β对BG的输出该如何考虑嫩

网友A:
个人观点:也不是很懂,翻了下书,发现推导过程引用的都是Ic(从最开始的负温度系数)并不是Ie,①式确实是Ie的推导,误差由此而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也不是很懂,翻了下书,发现推导过程引用的都是Ic(从最开始的负温度系数)并不是Ie,①式确实是 ...

那β引入的误差如何考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β引入的误差如何考虑呢

β不存在所谓的误差问题,考虑的是由于有限的β导致(β+1)/β不能近似等于1  而引入的计算误差。

网友:
β小且随温度与电流变

楼主:
顶一下,有大佬知道这个题怎么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