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3-08-05):
以前遇到这种问题一般也没去管,问题不大,但是现在发现会导致一些数据错乱,麻烦论坛大佬指点一下怎么处理。是不是要修改时序约束,能否大致说一下改哪里的时序约束?或者有其他什么办法。

网友:
fanout过大,导致net delay过长,建议constrain中调整max_transition或者max_fanout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