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环路LDO的瞬态响应问题

楼主(2023-08-05):
大佬们,我按下面论文的结构搭了一个多环路LDO,DC、负载调整率与PSR都是好的,但上电启动的瞬态响应不行,存在一个幅度过大的稳态振荡,请问一下原因是什么,可以从哪里来改?

Vref1.2V,输出1.2V,电源电压1.8V,输出额定电流60mA,22nm工艺,片上电容,CL大概100pF
LDO结构如下,

负载调整率,三个工艺角下都是好的

瞬态响应的曲线如下图,测试方法是在AVDD上加一个vpulse的阶跃信号,从0到1.8V跳变,这样的振荡太大了,

当负载电流从0-20mA跳变时,瞬态响应如下,也是过大的等幅振荡

我初步的想法是多环路稳定性的问题,但我在VEA,VMIR,VOUT三个端口与栅极的连线上都测了stb,PM有70°以上,所以来问问大佬们有什么高见

网友A:
试一下把环路在powerFET的gate打开测stability,看看phase margin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把环路在powerFET的gate打开测stability,看看phase margin是多少

嗯,我测了一下,FF工艺角下PM有106°,但TT和SS的PM都小于0了,是这里的问题吗?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B:
1. 轻重载的相位裕度都仿真了吗?
2. fast response环路有没有单独仿真稳定性?
3. 按照paper说的3个loop应该都进行断环并用ac仿真,直接用stb好像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轻重载的相位裕度都仿真了吗?
2. fast response环路有没有单独仿真稳定性?
3. 按照paper说的3个loop应 ...

轻重载的PM相差不大,都是在70°以上,但在功率管栅极断开测stb的话PM是不够的,我想的是多环路稳定性需要每个节点都去测stb吗,感觉多环路的电路很难调呀,好难分析,没有一个大致方向去调参数。如果按paper里面分别断环测ac,是不是可能调整某些参数的时候还会影响到其他环路的稳定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测了一下,FF工艺角下PM有106°,但TT和SS的PM都小于0了,是这里的问题吗?

是的,因为你的stability是由fast loop决定的。而power FET的gate是fast loop的必经之路。想想看所谓的fast就是要让power FET 的gate反应迅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因为你的stability是由fast loop决定的。而power FET的gate是fast loop的必经之路。想想看所谓的fa ...

嗯,那是不是就尝试在某两个节点之间加补偿电容?现在的情况是非主极点都在GBW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那是不是就尝试在某两个节点之间加补偿电容?现在的情况是非主极点都在GBW里面

加补偿电容怕不是唯一的办法 甚至不见得是正确的做法。现在loop的bandwidth太大了 -- 在1MHz时仍然有60dB!试试分析一下fast loop,把loop bandwidth降下来试试看。

网友:
步子不要跨得太大,先搭好主要电路仿真ok后再一步步加入其它电路。另外pm就算>100也不能保证稳定,要看根轨迹。

网友C:
Vout先不要加到反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ut先不要加到反馈试试

呃,还是有振荡,看来是fast loop的稳定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还是有振荡,看来是fast loop的稳定性问题,

fast loop AC有问题把

网友D:
能分享一下这篇
pape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分享一下这篇
paper吗

这篇 TCAS-I_2015_1V2_1V_LDO_PSR_-12dB_65nm_CMOS.pdf (2.63 MB , 下载次数: 13 )

楼主:
大佬们有没有关于多环路稳定性分析的论文或者资料,求一份

楼主:
大佬们,经过我重新修改参数后,现在的瞬态响应是这样的,这样的瞬态算差吗?是不是需要再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们,经过我重新修改参数后,现在的瞬态响应是这样的,这样的瞬态算差吗?是不是需要再优化?

楼主是要做研究生项目流片吗?transient都震荡了,还是fast loop PM不够。这个结构仿真下来typical确实和论文差不多,但PVT有点难搞,ss corner满载VA点被压的很低,M16进线性区,ff corner空载VA/VG拉高,M8 M13进线性区,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PVT怎么搞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们,经过我重新修改参数后,现在的瞬态响应是这样的,这样的瞬态算差吗?是不是需要再优化?

这是震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做研究生项目流片吗?transient都震荡了,还是fast loop PM不够。这个结构仿真下来typical确实和 ...

是要流片,现在的情况是,我在EA部分到FVF之间选择一个高阻抗节点作主极点,采用级间密勒电容补偿的方法,可以稳定,但PSR就会一下子变差,而且加输出电容不能有效提升PSR,所以我现在的难点就是在不影响PSR的情况下,怎样将一个高阻抗节点推向低频作主极点,有无大佬支个招除了加补偿电容,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要流片,现在的情况是,我在EA部分到FVF之间选择一个高阻抗节点作主极点,采用级间密勒电容补偿的方法 ...

为什么要加米miller补偿,论文里是特意把fast loop主极点做在output,尽可能减小内部节点寄生电容和阻抗来实现稳定的,这样不是矛盾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加米miller补偿,论文里是特意把fast loop主极点做在output,尽可能减小内部节点寄生电容和阻抗 ...

FVF的结构我看论文研究了一下,它的输出阻抗是很低的阻抗,所以输出极点电容再大,也做不了主极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FVF的结构我看论文研究了一下,它的输出阻抗是很低的阻抗,所以输出极点电容再大,也做不了主极点
...

1. 大多数capless ldo主极点是放在Pgate的,但缺点是空载下输出极点很低,很难稳定,所以会有个最小负载电流的要求。

2. 你参考的这篇tri-loop就是把主极点放在输出端(130pF),从而可以实现0-10mA的负载电流范围。当然主极点放在输出端限制了负载电流的最大值,但好处如论文介绍的输出电压抗干扰能力更强。
3.不太理解你前面说片上电容100pF了,本来输出节点电容就很大又要反过来用miller把主极点做在Pgat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大多数capless ldo主极点是放在Pgate的,但缺点是空载下输出极点很低,很难稳定,所以会有个最小负载 ...

嗯,主要是我尝试在输出端加上100pF的电容后,仍然不稳定,我就考虑在其他高阻抗节点加级间补偿电容,发现是可以稳定的。如果再加大输出电容来使输出极点为主极点,就消耗过多面积了。

网友:
你瞬态图里震荡周期都是20多ns,肯定是快环不稳定导致的;powermos gate上做了一个super source follower(SSF)降低栅极阻抗,将栅极作为次极点,建议计算并且仿真一下SSF的增益及带宽,有可能是SSF的带宽不够,导致在高频的时候降低阻抗的效果不好,次极点变小进而破坏稳定性。可以计算下gate端的等效输出阻抗及次极点位置,根据快环带宽调整SSF结构参数(不过这种快环里套个环减少阻抗的方式实用性确实不太行)

网友(2025-07-04):
大佬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目前也是差不多工艺下需要做一个FVF LDO,但也是瞬态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