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积分器等效负载电容的计算

楼主(2023-08-05):
这个图是采样相SC积分器的简化图,Cp是输入端的寄生电容,Ceq是输出端的等效负载电容,我在右边写了一下资料上给的答案,但是我还是不太会这个式子的推导,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指导啊,感谢!

网友A:
放大器等效GM,推一下环路传递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器等效GM,推一下环路传递函数

前辈,我重新推导了一下,不过感觉还是有问题,是不是我的推导过程错了啊,这里附上一下过程

网友B:
写错了吧,算的也有问题吧
明显时Ceq=CL+Cp//Cf=CL+(Cp*Cf)/(Cp+Cf)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我重新推导了一下,不过感觉还是有问题,是不是我的推导过程错了啊,这里附上一下过程
...

第二个公式写错了,电容串联的总电荷量不是两个电容电荷量相加,并联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错了吧,算的也有问题吧
明显时Ceq=CL+Cp//Cf=CL+(Cp*Cf)/(Cp+Cf)

写的内容是从这个资料里简化来的,前辈也可以参照一下这个资料,我不太确定这个有没有问题,不过蛮多地方都用到了这个分析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写的内容是从这个资料里简化来的,前辈也可以参照一下这个资料,我不太确定这个有没有问题,不过蛮多地方 ...

可能得结合前后文看,你这个是哪篇资料?
我截的这张图来自Boris Murmann的2011 ISSCC turioal Noise analysis in sc,和我前面算的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的内容是从这个资料里简化来的,前辈也可以参照一下这个资料,我不太确定这个有没有问题,不过蛮多地方 ...

翻了一下razavi的书,倒是和你截的图差不多,也有推导过程,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得结合前后文看,你这个是哪篇资料?
我截的这张图来自Boris Murmann的2011 ISSCC turioal Noise a ...

我看的是图里jose的这本书,里面没给具体推导,拉扎维那个我推了一下,感觉确实和这本书里的内容挺吻合的,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我重新推导了一下,不过感觉还是有问题,是不是我的推导过程错了啊,这里附上一下过程
...

输出为放大器输入

网友(2024-12-12):
拉扎维的推导过程怎么感觉有错,那个R应该不是1/Gm,应该是1/(f*Gm),把那个反馈系数提出来,得到的C结果就一样了。

网友(2025-04-23):
你好,请问找到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