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操作

楼主(2023-08-05):
有家人知道把618里把管子打散是用什么操作吗,我想把上述片中下面的两个NMOS管接在一起,但是一个有三排接触孔,一个有两排,接在一起会报错。需要把管子打散才行,但是618里的打散功能,我没有找到

网友:
自动吸附上,会自动留出poly到active的space的

网友:
试试 g ,可以打散

网友A:
在layout界面,菜单栏Options—Display中勾选Stretch Handles,可以调整pcell 器件的S/D的contact孔数及调整其他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ayout界面,菜单栏Options—Display中勾选Stretch Handles,可以调整pcell 器件的S/D的contact孔数及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