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操作

楼主(2023-08-05):
有家人知道把618里把管子打散是用什么操作吗,我想把上述片中下面的两个NMOS管接在一起,但是一个有三排接触孔,一个有两排,接在一起会报错。需要把管子打散才行,但是618里的打散功能,我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hierarchy---flatten

谢谢大佬,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打散之后如何要重新组合的话是只能用Creat Group功能了,还是说有别的办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打散之后如何要重新组合的话是只能用Creat Group功能了,还是说有别的办法 ...

edit--hierarchy--make cell可以,create group也可以。。

楼主:
用make cell的话,后面如果改原理图的mos的尺寸的话,是不是版图里mos的尺寸也可以跟着变化呀

网友B:
你不会是自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是自学的吧

不然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make cell的话,后面如果改原理图的mos的尺寸的话,是不是版图里mos的尺寸也可以跟着变化呀
...

make a cell 本质就是把一堆零散的层次集合成一个cell,等效于你新建命名一个cell然后把你要make a cell的层次复制到新layout当中保存
所以这个新的cell不会有任何尺寸的变化。电路图改了尺寸,你可以删了这个cell,去工艺库里重新调用

网友D:
你这个还是先不忙打散了,我对你说的“2个接在一起会报错”表示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ke a cell 本质就是把一堆零散的层次集合成一个cell,等效于你新建命名一个cell然后把你要make a cell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还是先不忙打散了,我对你说的“2个接在一起会报错”表示怀疑

在layoutXL里好像可以自动连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layoutXL里好像可以自动连在一起

自动连起来之后上下位置还是可以调整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经常都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自学还是有点难度

网友:
不错了 10几年前老板问我方块电阻是什么概念我都一脸懵

网友:
能自学到这个程度已经很厉害了,加油

网友(2023-09-18):
可以直接拉伸孔的数量,在display options里面,把stretch handles勾上就可以了,也不用打散

网友:
shift+e 把Abut serve这个选项改掉就不会吸附了

网友:
尺寸不一样的管子不要合并,要合并找电路修改尺寸改成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