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拉扎维2.16习题求解帮助

楼主(2023-08-05):
为什么说管子M1一直处于三极管区哇,这个答案实在不理解,有没有大佬能帮帮?

网友:
反证法可以推一下

网友:
因为VGS1>VGS2,并且两个MOSFET电流相同。如果两个MOSFET都在saturation region的话,是没办法满足电流相同这个条件的。所以只能是VGS大的那个MOSFET在triode region,VGS小的那个在saturation region。当然,如果VDS非常小的话, 两个MOSFET都处于triode region。

网友:
这种串管,如果两个MOS是同一种阈值的MOS,那么很容易就能推出M1肯定工作在线性阻抗区,因为M1的VGS1=VGS2+VDS1,所以VGS1-VDS1=VGS2>VTH,(M2导通,所以VGS2肯定要大于阈值电压VTH),所以有VGS1-VTH>VDS1,自然就在线性阻抗区了,但是也有M2管采用Native低阈值MOS管的,TI的很多都是这样设计,这样VTH2很小,使VGS1约等于VDS1,这样M1也能工作在饱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