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电荷泵零极点与传输函数计算

楼主(2023-08-05):
拉扎维书上给的锁相环传输函数推导方法
当CP接上电阻RP后,书上直接给的结果。
但当我自己仿照书上的过程算有电阻的情况时,波形分为导通和关断两部分。我觉得应该是每个周期内的初始电压相减,但这样我就算出来和无电阻一样的情况了。有大佬说下为什么吗?

电路1

电路1

无电阻传输函数计算

无电阻传输函数计算

电路2

电路2

含电路传输函数

含电路传输函数

我的计算

我的计算

网友A:
加电阻只是为了引入一个零点,保证II-PLL的稳定性,充放电还是在电容上实现的,电阻上这个阶跃还需要高阶LPF抑制,建议你看下拉扎维的射频微电子学的PLL那一章,对II-PLL的衍化讲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阻只是为了引入一个零点,保证II-PLL的稳定性,充放电还是在电容上实现的,电阻上这个阶跃还需要高阶LP ...

也就是说,这个传输函数特指在电荷泵电流打开时的传输函数,因为有VCO反馈回来,所以要加入零极点防止不稳定。而直接给个△φ仿真出来的就纯粹是充电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阻只是为了引入一个零点,保证II-PLL的稳定性,充放电还是在电容上实现的,电阻上这个阶跃还需要高阶LP ...

还想问一下,这个传输函数是理论上的推导,反馈是一瞬间的,闭环传输函数H(s)/(1+H(s)G(s))才能这么列。实际上VCP传导到振荡器以及鉴频鉴相器会有相当的延迟,这可能会有影响吗?

网友:
从时域理解会不会太吃力了。。。。。我感觉系统稳定性从s域或者频域理解更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