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Monte Carlo结果中有个error怎么处理?

楼主(2023-08-05):
    同志们,蒙特卡洛仿真老是有一个error的结果,咋样去找这个error呢?

网友A:
在那个yield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那个yield里选择

按你说的找到了,感谢感谢

网友B(2025-06-18):
请问具体怎么在yeild里面选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具体怎么在yeild里面选择呀

看yield里会不会列出来所有的仿真point

网友C(2025-08-14):
引用 网友A:
在那个yield里选择

感谢,已经找到了

网友(2025-10-28):
请问那个yeild在哪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已经找到了

噢噢我看到了,但是不知道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