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 97放大器第二级结构中对Rout的自举怎么理解

楼主(2023-08-06):
如图,Rout为什么不会看到M2和M3的源极阻抗1/gm呢,他这个解释看不懂啊 ,有大佬能详细说说嘛

网友:
假设Rout处的电压增加ΔV,Rm处的电压也会增加ΔV (common mode)。这意味着M3的Vbe没有变化,M3的电流也没有变化。换句话说, 没有电流会流进(出)Rout那个点,所以你看不到M2或者M3的1/gm。但是这只是DC分析,从AC的角度分析的话,结论会不同,你应该能看到M3的1/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