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一个主状态机控制两个从状态机该怎么操作呢?[已解决]

楼主(2023-08-06):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axi接口的dma,需要读写同时进行,所以想用两个独立的状态机分别控制读写,但有前辈说可以用一个主状态机控制两个从状态机,不过具体怎么做不清楚,各位大佬是否这种主从状态机的例子,想看一下这种状态机的例子,万分感谢

网友:
选择代码

楼主:
请问具体是怎么做,选择代码是什么意思,用选择器选择现在控制哪个从状态机吗

网友A:
主状态机向从状态机发送启动脉冲信号,从状态机识别到以后进行自己的状态跳转即可,从状态机结束也可以向主状态机发送操作结束信号,方便主状态机进行后续跳转这样,题主可以看看sdram,flash之类的数据读写的网上的例程,好多这样的主状态机和从状态机交互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状态机向从状态机发送启动脉冲信号,从状态机识别到以后进行自己的状态跳转即可,从状态机结束也可以向主 ...

好的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