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压摆率的理解

楼主(2023-08-06):
关于压摆率的解释,下面文章中的标红部分给怎么理解,为什么节点3的电压不变呢?M4明明在给节点3放电

网友:
VGS不变啊,栅极电压就不会变,所以为了保持KCL方程,M4的电流就经过Cc了啊 ,3点电位这个状态下就不变了
不是有下拉电流,电位就一定变的啊,你也看有没有上拉的电流啊,所以最终是看KCL方程来解点的电位的
按照你的理解 那不是3点电位直接拉到0了吗,那这个还怎么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