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irtuoso有这样的器件吗,0电阻,能LVS

楼主(2023-08-06):
请问virtuoso有这样的器件吗,0电阻,把两个内部短路的网络隔离开的。能用于LVS。因为原来画了一个电阻后来拿掉了。但网络改起来麻烦。谢谢。

网友:
analogLib库有啊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跑lvs时,添加语句过滤掉

网友:
也可以用metal电阻的,本来就有metal走线的

网友:
metal电阻,rm1,rm2这些

网友:
金属电阻就可以

网友A(2025-06-24):
analogLib库的小电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alogLib库的小电感可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