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前仿和后仿差别过大

楼主(2023-08-06):
bandgap前仿运放的vin+和vin-都是620.6mV,Vbe2=566mV,前仿的Vref=1.2V; 后仿的vin+和vin-都是638.5mV,Vbe2=529.7mV,现在导致ΔVBE变大,正温度系数过大,后仿的Vref=1.78V, 初步判断三极管寄生参数提取有问题?  我PEX选了R+C和noRC 结果都是Vref=1.78V,
前后仿的Vbias都是823mV,启动电路中nmos的漏级电压也都是1.96V
现在很迷茫不知道错误在哪里?求各位大佬帮忙解答

如图为lvs结果,虽然显示通过,但是有星号,是不是星号对后仿的影响? 现在有点懵

网友A:
先别怀疑器件问题,建议先看看你的每条支路的电流是否正确。

网友B:
初步判断三极管寄生参数提取有问题,那有没有去看呢,calibre view的直接电路形式看就可以了,网表形式的直接看对应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别怀疑器件问题,建议先看看你的每条支路的电流是否正确。

后仿状态下  print → DC operating points→ 我再点器件看不了电流,

只能看各个节点静态工作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步判断三极管寄生参数提取有问题,那有没有去看呢,calibre view的直接电路形式看就可以了,网表形式的直 ...

你好,这是 .pex.netlist 网表中三极管的参数,请问寄生参数提取的网表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看不懂,mos的都是us单位参数,bjt抽取出来的9个没为啥最后两个不一致?你前仿真网表里面也是这样么

网友C:
后仿noRC结果都不对,就不要怀疑三极管寄生参数有问题了,十有八九你的电路没有调好,先看看你的电路吧!

网友:
之前见过 pex netlist 三极管 emitter area 提取错误...

网友D:
你电源电压是多少?1.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mos的都是us单位参数,bjt抽取出来的9个没为啥最后两个不一致?你前仿真网表里面也是这样么 ...

你好,这是前仿的网表, .sp文件中的三极管

图二是电路图网表src.n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仿noRC结果都不对,就不要怀疑三极管寄生参数有问题了,十有八九你的电路没有调好,先看看你的电路吧! ...

你好,电路没调好,我应该从哪里下手验证?

这是后仿各点的dc电压
那我有没有可能是layout没画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电源电压是多少?1.8V?

我电源电压给的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