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psrr轻载和重载的差异

楼主(2023-08-06):
请问一下,为了改善LDO过冲电压加上比较器摆率增强电路,该电路在负载电流0mA时的psrr比有负载电流几十mA时的psrr低大约十几个dB,取消摆率增强电路时,0mA时的psrr和几十mA时的psrr相差最多1dB左右,请问这是由于摆率增强电路的PMOS处于亚阈值区造成的影响吗,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
论文能分享一下吗,楼主

网友A:
你的这个PSRR的区别,是在什么频率下的区别,直流低频就有这么多差异还是高频下有这么多差异??

网友:
简单理解的话,就是重载下Vout到电源的相对负载变小了,所以psrr减小

网友:
给几个思路:
1.断开VDD,sre 的VDD不加ac,看看是不是psr也会变坏,如果会,那就可能是放大器环路增益改变导致的;如果不会,那就是sre电路引入的,可以尝试减小Ich
2.理论上不带sre电路的psr,重载的psr就应该比轻载差,因为gm更大,这个你可以再确认一下
3.不论哪种都可以通过再vo2挂decap改善psr
4.可以尝试power down的时候让vo2偏置在中间电压可以改善过冲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PSRR的区别,是在什么频率下的区别,直流低频就有这么多差异还是高频下有这么多差异?? ...

直流低频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