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管子是一定处于线性区吗?

楼主(2023-08-07):
大佬们,用这个自偏置电路去偏置输入对管的尾电流源,但这个管子调不到饱和区?

楼主:
是不是因为此时输入对N管处于线性区呢?

网友A:
把M47, M50 W调大,不要吃下面管子marg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M47, M50 W调大,不要吃下面管子margin

增大也没用

网友B:
线性区没问题吧,你是轨到轨的输入,此时NMOS差分对都工作在线性区了,下面电流源被压入线性区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区没问题吧,你是轨到轨的输入,此时NMOS差分对都工作在线性区了,下面电流源被压入线性区也正常。 ...

谢谢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性区没问题吧,你是轨到轨的输入,此时NMOS差分对都工作在线性区了,下面电流源被压入线性区也正常。 ...

咋没问题啊你没看他镜像电流都偏到18uA了。另外你那个M11是干啥的为什么d接在那里。电流镜得VDS太小了,你看看你右边电路接的啥,是不是输入对管共模太低了把下面管子vds压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