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的量化误差,第一次做12位SARADC,有效位只有6.5bit

楼主(2023-08-07):
12位单端SARADC的结构,输入端:栅压自举电路;参考端:R2RDAC;比较器:静态比较器;SAR逻辑:数字代码综合
采样频率是32.768kHz,输入信号频率位40Hz,采样周期6个周期+1个周期赋值

我想请教一下大佬们
1.采样出来的波形,为什么信号上升阶段的采样结果有明显的量化误差,而信号下降阶段却表现很均衡(或者说几乎没有,不太懂)?
2.有效位数只有6.5bit是否是由于上升阶段的量化误差导致的?
如果提问2是对的,那么在栅压自举输出波形是正确的情况下,那会是什么原因导致提问1的现象?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补充图片信息

ADC控制字给到理想DAC后的输出波形,上升沿有明显的量化误差

ADC控制字给到理想DAC后的输出波形,上升沿有明显的量化误差

spectrum信息

spectrum信息

网友A:
先确定一下有没有missing code吧,然后你这个曲线不一定是有问题,你得放大一下看才能看出来,这个可能是显示问题,曲线可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一下有没有missing code吧,然后你这个曲线不一定是有问题,你得放大一下看才能看出来,这个可能是显 ...

好的,谢谢,先附上放大后的图片,我确认一下code

理想dac输出信号下降阶段放大图

理想dac输出信号下降阶段放大图

理想dac输出信号上升阶段放大图

理想dac输出信号上升阶段放大图

网友B:
那个台阶就是量化误差,很明显都有,但是不一样大(那是有丢码--译码错误或者是转换错误)。可以根据时钟,一拍一拍的观察各个结点的电压,看是否符合预期(前提是你得知道预期值)。直接看最后结果是不对的,就算对了,那也只是运气好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先附上放大后的图片,我确认一下code

问题找到了,是ADC后面接的理想DAC的问题,应该是我的trise,tfall没有设置好

控制切换后,理想DAC响应太慢

控制切换后,理想DAC响应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台阶就是量化误差,很明显都有,但是不一样大(那是有丢码--译码错误或者是转换错误)。可以根据时钟,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ADC后面接的理想DAC的问题,应该是我的trise,tfall没有设置好 ...

感谢大佬指教,谢谢各位热心大佬虽然12位的SAR,只做到了8位有效位

设置好理想DAC后,有效位数达到8.4bit

设置好理想DAC后,有效位数达到8.4bit

楼主(2023-09-11):
求助:目前需要ADC达到10bit的有效位,想请教一下接下来方向。DAC用的R2R结构,INL和DNL小于0.5LSB,但是测量了DAC输出值和理想值的差距,最大会差5个LSB。比较器用的静态比较器,测过蒙卡,失调电压大概4mV,逻辑单元用的数字模块。之前没有仿过蒙卡,失调电压太高了,远远超出最小分辨率的电压值。

ADC有效位不够好,想全工艺角全温度提高到10bits

ADC有效位不够好,想全工艺角全温度提高到10bits

楼主(2023-12-29):
主要是因为没有理解ENOB,输入信号幅度为达到DAC的满量程幅度,导致信号的功率比较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因为没有理解ENOB,输入信号幅度为达到DAC的满量程幅度,导致信号的功率比较低 ...

已经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解决了吗?

是的,我DAC的量程设定的900mV,但是我输入信号的vpp就只有500mV,输入信号的功率比较小,所以出来的ENOB就比较小,后来将输入信号的vpp调到890mV,主要考虑工艺角的影响,没有给900mV,上下留了裕度。然后ENOB就上去了,能够达到11.9的。

网友D(2024-02-22):
博主的trise,tfall最后怎么设置的,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博主的trise,tfall最后怎么设置的,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你说的是ADC采样时钟吗?我用的理想源给的,具体的trise和tfall值可以根据你实际电路中的时钟来给,我两个都给的1ns。边沿给10ns时会导致数字模块重复抽取,判定为两个上升沿,这会导致数字会在一个时钟边沿同时控制两个DAC的控制信号。如果你的时钟边沿比较缓慢,那么需要通过buffer来推一下,这样来满足电路需求。

网友D:
那这么说我给的0应该也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这么说我给的0应该也没有问题吧

常规来说不建议给0,你可以给1ps,如果你是ENOB的问题,有可能是你输入信号vsin的摆幅并没有达到你DAC的参考电压,在计算SNR时会导致信号能量低,SNR低,你的ENOB也不会高

网友D:
十分感谢,我的结果是谐波大,信号能量还可以,有啥建议吗?ENOB=6.3,降低输入信号幅度后可以上升2bit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分感谢,我的结果是谐波大,信号能量还可以,有啥建议吗?ENOB=6.3,降低输入信号幅度后可以上升2bit左右 ...

谐波这一块我暂时还没有遇到问题,所以理解也不深。建议你先看看谐波是由什么模块导致的吧,看看是ADC电源的问题,还是DAC参考电压的问题,排除这两个那就可能是你ADC的那几个模块的问题了,可以尝试一个一个替换成理想模块去试试看。

网友(2024-11-14):
可以求一下SAR ADC的virtuoso文件嘛,研1刚入门导师就让我搭,根本不知道怎么搭呜呜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DAC的量程设定的900mV,但是我输入信号的vpp就只有500mV,输入信号的功率比较小,所以出来的ENOB ...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理呢?能否详细解释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