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脚本去掉mos管自带guardring

楼主(2023-08-07):
如何用脚本去掉mos管自带guardring

网友(2024-04-23):
如果cdf参数里面有对应的参数可以控制GR的出现,全部直接改成nil就行;如果PCell里没有这些参数,可以用overlap检索出有源区的bBox,然后反选区域,删除外部的结构。

网友:
这个简单,把log都打开,按顺序搞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