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一个skill脚本改变一把线间距

楼主(2023-08-07):
用工具栏的align,只有左对齐右对齐和居中对齐,我希望这把线保持相对位置不变的情况下改变space,有没有这种脚本,如果能让线上的via跟着一起动就更好了

网友A:
相对位置不变什么意思?不太理解

网友:
你去看下drd compactorr的使用,应该可以,要F3设置下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位置不变什么意思?不太理解

就是不要左对齐不要右对齐也不要居中对齐,直接改变间距。我试了DRD没反应啊怎么用啊这个。

网友(2025-07-02):
楼主,有找到这个脚本么,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要左对齐不要右对齐也不要居中对齐,直接改变间距。我试了DRD没反应啊怎么用啊这个。
...

要有个参考的点吧

网友:
先在Stretch -- > F3  设置好 Delta x,y  和 vias 。保存。
这个脚本模拟手工重复Stretch移动path。通过geGetSortedSelectByLine 选择path(每次Stretch后会取消选择一条path,顺序由ByLine方向控制。)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list("ctrl<Key>M" "OrderEditA()")))
procedure( OrderEditA()
let((selects)
selects=geGetSortedSelectByLine()
for(i 1 length(selects)
        hiEnqueueCmd("_leApplyDeltaCB(hiGetCurrentWindow())")
        hiEnqueueCmd("hiToggleEnterForm(leStretchLForm)")
        leHiStretch()
        geDeselectFig(car(nthelem(i selects)))

);for
);let
);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