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后仿把网表放入config,然后打开ADE就会有一个网表警告,然后跑不了后仿?

楼主(2023-08-07):
什么让我切换AMS统一网表。。。

网友:
在config里面使用source file这个方法只对simulator为AMS的仿真有用.
如果是spectre仿真器, 则需要先创建一个模块的spectre view, 然后在config里面把该模块的cellview设置为spectre , 抽出来的网表就不包括这个模块的subckt内容, 而只有该模块被调用例化的语句; 然后再用ADE的model lib设置界面把该模块的subckt网表文件(比如后仿网表)包含进去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subckt的port顺序要与例化的连接顺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