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提取参数时,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楼主(2023-08-07):
PEX的参数  都放在了  子电路中  ,有 没有办法 把他 的 参数 都放在一个文件中

网友A:
你是指include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include的那个?

是的

楼主:
是不是有个 功能  是把参数  反标回  电路?

网友:
不用放在同一个文件,在同一个目录就可以了。你要后仿就调用主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