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直接从模块内拉出金属线的方法

楼主(2023-08-07):
请问各位大佬如何从下层模块直接拉出金属线呢?是需要Skill脚本还是要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
直接x,选中那个模块,在当前层 进入,然后选中你要拉出来的金属层??你是想这样嘛?

网友:
在顶层调用底层模块,且确认底层模块的位置不变后,根据底层模块的输入输出的label所在的金属线拉出来即可。

网友:
y加shiift y 吗,直从底层模块copy上来

网友A:
从pin的话wire线可以拉出来自动tap出线宽层次netname;但是没有xl关系就比较麻烦yark出来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pin的话wire线可以拉出来自动tap出线宽层次netname;但是没有xl关系就比较麻烦yark出来画? ...

就是拉出来的线自动tap出线宽层次netname,这是怎么做到的?我每次连线都要调线宽,调层次,还要自己输入netname

网友B:
首先底层需要打PIN,最好用ctrl+p打pin,保证pin的大小和线宽一致,然后调用此cell,layout xl模式下,ctrl+shift+x,鼠标左键框一下,就能拉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底层需要打PIN,最好用ctrl+p打pin,保证pin的大小和线宽一致,然后调用此cell,layout xl模式下,ctrl+ ...

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