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问题 xl模式下电路和layout没有对应关系应该怎么办

楼主(2023-08-07):
就是画数字的时候,以前是点击线路版图上会给你虚线提示连接关系,现在我只有器件有提示,连线没有了。很麻烦,有人知道吗

网友:
connectivity-update-connectivity reference

网友A:
你数字stdcell 有pin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数字stdcell 有pin 吗?

是不是就是label???我记得以前点击没有pin的线路版图上也会有虚线提示,然后mos管会有s d名字。我现在默认是没有的,表达不好你能懂我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数字stdcell 有pin 吗?

有,但是我要的是普通连线有提示,那些是没有pi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