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统带隙基准的上电瞬态响应?

楼主(2023-08-07):
各位大佬,我仿了一个传统的带隙基准电压电路,用的电阻是rpposab,然后调R2/R1的大小来改善温漂,但是怎么改它温漂都是20多ppm,而且我就算加了启动电路,在电源0到1.8V时,输出都很奇怪,大佬们可以帮小弟检查下吗?

原理图以及瞬态仿真结果:
52d22bf463afac5668169d8f7f12d15(1).png 699c480399c39e67fd5dcb2b57912df(1).png

网友:
我怎么没觉得输出奇怪,不是很正常嘛。
温漂就看你电阻比例准不准,这种结构能有个十来ppm算不错了。

网友A:
输出都拉到电源了,启动有问题,看NM2的状态,是不是它把p管的gate拉低了

网友B:
友情提醒 运放的正负别接反了

网友C:
感觉启动电路有问题,上电一瞬间vout为0,打不开NM1,拉不下来p管的栅压啊。倒是上电之后,pmos被导通,直接传出VDD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友情提醒 运放的正负别接反了

这个应该没有,如果接反了了的话,A,B两点的电位就不会相等了,而且也不会是690m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都拉到电源了,启动有问题,看NM2的状态,是不是它把p管的gate拉低了

我也感觉是启动电路的问题,但是我没加启动电路的时候,这个瞬态也是这样,这个我就有点迷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没有,如果接反了了的话,A,B两点的电位就不会相等了,而且也不会是690mV左右 ...

那么你把R2去掉先试试吧,毕竟你加了R2,破坏了原本的vout电压公式了,流过BJT的电流不是左边的PTAT电流了

我想问你的图中的电压是dc跑出来的吗, 然后只是瞬态上电有问题,那么你延长上电后稳定的时间试试,有时候会有过冲 然后慢慢恢复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启动电路有问题,上电一瞬间vout为0,打不开NM1,拉不下来p管的栅压啊。倒是上电之后,pmos被导通,直接 ...

好像是上电的时候,带隙负反馈运放没有工作,把运放输出限制住了,我把运放的输出负载由原来的电流镜负载连成二极管连接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你把R2去掉先试试吧,毕竟你加了R2,破坏了原本的vout电压公式了,流过BJT的电流不是左边的PTAT电流了

...

试了下改R2不会影响温漂。这个图是跑的瞬态,时间的话,我上升和下降时间都设成了5us,脉冲宽度也设成了5us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下改R2不会影响温漂。这个图是跑的瞬态,时间的话,我上升和下降时间都设成了5us,脉冲宽度也设成了5 ...

看到你之前的回复了,运放负反馈没用,你脉冲宽度设长一点看看 会不会恢复,一般瞬态最后稳定下来就是你跑的dc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启动电路有问题,上电一瞬间vout为0,打不开NM1,拉不下来p管的栅压啊。倒是上电之后,pmos被导通,直接 ...

现在改完后的上电瞬态仿真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稳定时间也太长了,而且在电源电压达到1.8V时,输出都还没稳定在0.9V,我记得它应该在VDD之前就要稳定来着,请问这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之前的回复了,运放负反馈没用,你脉冲宽度设长一点看看 会不会恢复,一般瞬态最后稳定下来就是你跑的 ...

改脉冲宽度也没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启动电路有问题,上电一瞬间vout为0,打不开NM1,拉不下来p管的栅压啊。倒是上电之后,pmos被导通,直接 ...

现在改完后的电源上电瞬态是这样的:

但是,稳定时间也太长了吧,而且它不应该在VDD之前就稳定的吗?现在刚达到VDD,输出没稳定在0.9V。这是为什么?